[求助] 如何实现脉冲上升沿触发翻转

楼主(2024-10-12):
惭愧,用verilog代码会写,但用管子怎么搭出这种结构,触发器貌似只能实现从低到高,或者从高到低,怎么实现翻转呢?

网友A:
触发器的输出与它的取反接到mux两端,用上升沿采样信号控制mux选择,mux输出连回触发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的输出与它的取反接到mux两端,用上升沿采样信号控制mux选择,mux输出连回触发器输入。 ...

非常感谢

网友:
2分频器

网友B:
一个时钟上升沿有效的D触发器,QN端连到自身的D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时钟上升沿有效的D触发器,QN端连到自身的D端。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