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LL的loop BW是指的开环环路带宽还是闭环的

楼主(2024-10-12):
新手建模PLL,不是有个PLL的环路带宽和输入参考频率之间有个经验值嘛,一般是1/10到1/15。我用matlab和PLLsim都分别建模估了一下。现在比较疑惑的是PLLsim给的这个Loop BW是指的什么。因为matlab这边开环分析给的波特图给的loop BW是单位增益带宽,两个基本上都是350K.但是matlab的闭环分析里面的-3db带宽是550k。我查了一下说是闭环的550k才属于PLL的环路带宽。我比较迷惑这两个的带宽的区别还有PLL的环路带宽到底是哪个啊。新人求教,感谢各位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PLLsim的PLL参数设置

PLLsim的PLL参数设置

matlab的对应参数后的开环和闭环分析

matlab的对应参数后的开环和闭环分析

楼主:
如果pll的环路带宽是需要闭环的,那为什么PLLsim这边会给出一个开环的Loop BW在这里呢,还是说我那里设置不对,PLLsim显示的Loop BW就是闭环的,只是我matlab建模有问题

网友A:
工程上经常把闭环3db点用开环单位增益带宽来等价了,对于一阶系统而言,这二者完全相同。分析线性系统都是分析开环传输函数,带宽就指的是开环传递函数的单位增益频率。PLLsim算的当然也是开环传输函数,他的带宽指的是开环传输函数的单位增益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经常把闭环3db点用开环单位增益带宽来等价了,对于一阶系统而言,这二者完全相同。分析线性系统都是 ...

明白了,谢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环路带宽指的都是闭环带宽,对于非一阶系统有一个经验公式环路带宽大约等于1.6倍开环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