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三阶LPF的CPPLL传递函数求问

楼主(2024-10-12):
本人在设计一个四阶CPPLL环路的LPF的参数,想要环路带宽在480KHz,PM在50°以上。图中两种结果是我找到的两种结果。第一种用到了比较大的C1,零极点按0.1/1/10MHz分布,第二种用了相对小的电容C1,零极点按照0.2/2/20MHz分布。想问一下这两种结果,设计出来的PLL的理论上的performance差距大吗?我能想到的理论上的性能差距就是环路对低通噪声(PFD/CP/DIV)抑制会更弱,但是我猜可能单看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不会很明显。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点播一下?

网友:
零极点位置变成两倍,而gbw位置要保持不变,则 (Ip*k_vco/2pi/n)_new=4*(Ip*k_vco/2pi/n)_old , 这对功耗应该是有影响的呀

网友(2024-11-22):
由于pvt变化的影响,没有其它技术配合的话,这一点差别没啥大的影响。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
个人发现的一个差别就是,在之后的design之中发现,在仿真不同N以及对应的PVT情况下的KVCO来评估环路带宽和PM时,发现比如N最大且使用ss corner下的偏小的KVCO时(或者说,N最小且使用ff corner下较大的KVCO时),相比0.1/1/10MHz的设计,0.2/2/20MHz的设计更容易发生PM过小的情况。所以如果是N变化不大的PLL,确实区别不大。N变化较大的需要多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