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怎么提高速度?

楼主(2024-10-12):
如图,是一个轨对轨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在电路中做开换比较器使用,我想提高比较器的速度,减少延迟,该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A:
改结构,用多级放大+钳位结构

网友B:
提高运放的3db带宽和压摆率两方面入手

网友C:
由于比较器不需要考虑稳定性,相同功耗下,把cascode结构改为cascade会更好,用最简单的二级运放结构就行了。
修改结构之后,想得到最大的速度,则要想办法提高-3 dB BW和 SR。 前者决定小信号下的速度,后者决定大信号下的速度。
对于SR,需要让第二级电流足够大。
对于-3 dB BW,一般把第二级输入管尺寸尽量小,增益尽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比较器不需要考虑稳定性,相同功耗下,把cascode结构改为cascade会更好,用最简单的二级运放结构就行了 ...

可是老大就非得让我用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运放的3db带宽和压摆率两方面入手

对,因为我只能用这个结构,我就是想提高3db带宽,可能我提问没说清楚,但是具体怎么提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因为我只能用这个结构,我就是想提高3db带宽,可能我提问没说清楚,但是具体怎么提高呢?
...

dc找主极点,让主极点处的输出阻抗尽量小,另外可以加大输出直流的电流增大压摆率

网友:
你用cascode的话速度很难快啊,因为cascode端的电阻很大,制造了一个低频极点,直接就影响速度了。结构不变的话只能增大电流了

网友D(2024-12-18):
引用 网友A:
改结构,用多级放大+钳位结构

请问钳位结构是什么电路架构啊?

网友(2025-02-22):
引用 网友D:
请问钳位结构是什么电路架构啊?

钳位就是latch

网友:
折叠共源共栅的带宽比较小,你要是增加3dB带宽的话,就得降低电阻,这种结构就不太合理了。只能提高压摆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