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fingers值如何取?

楼主(2024-10-12):
想请问MOS管中的fingers一般是怎么定的,fingers对前仿有影响吗?前仿设计时fingers默认取1就好?画版图再来考虑fingers?

网友A:
我的看法是,能提前考虑的时候,尽量提前考虑,不能提前考虑时,根据版图情况做调整。如果前后端不是一人做,尽量标明禁止调整的管子。
模拟电路中需要严格匹配的地方,尽量避免用不是1:1的fingers比,使用m实现比例。比如需要严格的1:2:4的电流,几个电流镜的fingers都设置成一样(可以不为1),m值为1:2:4。

网友B:
finger至少取两个,方便加dummy管,电流镜用m准一点

网友:
前仿真就是改变栅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是,能提前考虑的时候,尽量提前考虑,不能提前考虑时,根据版图情况做调整。如果前后端不是一人做 ...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nger至少取两个,方便加dummy管,电流镜用m准一点

学到了 感谢!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B:
finger至少取两个,方便加dummy管,电流镜用m准一点

方便加dummy是在版图里考虑的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