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 EDT 压缩逻辑的理解

楼主(2024-10-12):
EDT 压缩的是向量,但是 EDT 逻辑为什么先通过 Decompressor?如何理解 EDT 压缩逻辑?

网友A:
做了edt后,atpg产生的向量是压缩过的,所以输入进去时要解压,输出结果时再压缩输出。

网友B:
EDT的目的: 1.降低测试向量的存储量2.减少测试IO的需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edt后,atpg产生的向量是压缩过的,所以输入进去时要解压,输出结果时再压缩输出。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T的目的: 1.降低测试向量的存储量2.减少测试IO的需求量

haol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