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 StarRC提取寄生参数,StarXtract的问题

楼主(2024-10-12):
StarXtract -gui可以正常启动图形界面,命令操作会产生 Error:failed to check out manager license的错误是什么原因?是不是CCI_cmd写的有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装载吧,建议load或者source一下,报这个错是没有启动权限的意思

网友(2025-10-28):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