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AMS中dynamic mode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4-10-12):
在dynamic 模式中,如何采用average方法提取模块的漏电,模块中已加入

define_deck -observation_window 2e-8 -dut_inst I_dut -arctypes "leakage" ${deckdir}/leakage.scs $cell
其中漏电的testbench就是 ${deckdir}/leakage.scs,这个只是一个tran仿真,如果要采用average方法,是需要把mesure函数加进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操作,目前仿真看下来leakage_power = 0,是存在问题的,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主好,请问你是使用脚本去k库,dynamic模式去k一些模拟IP的有没有做过,如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请问你是使用脚本去k库,dynamic模式去k一些模拟IP的有没有做过,如adc ...

我也在学习相关的流程,目前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楼主好,在liberate ams的flow中,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MX-error) -simulation IO -can not open the file: // ***路径:ams-reuse/ams-fastsim//:1.scs.timing_shell_0_/transient1.tran.fsdb
看起来像是打不开该文件,如果选用static mode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在liberate ams的flow中,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MX-error) -simulation IO -can not open the ...

你看一下这个文件夹下面的log文件,看是不是仿真没有跑起来,仿真没有跑起来需要修改相关的testbench或者仿真的配置

网友(2024-12-10):
楼主你好,想请教下漏电的testbench怎么搭建。是把ip的使能关掉,然后用spectre生成网表吗?还有mesure函数是指的liberate函数还是ADE L里的函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