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流片后测试有问题,大佬求教

楼主(2024-10-12):
设计了一个低频的锁相环,流片回来以后vco不能正常工作,可以振荡但是会衰减掉然后再振起来,但是频率也不对,控制电压也没法控制它

网友:
后仿真看看呢

网友:
感觉 环路的相位裕度很差,或者就是后仿看看 哪里的非理想因素导致的吧

楼主:
目前没有上述问题了,之前直插芯片测试的,后面焊到PCB就没有上述问题了。能控制频率然后也是预设的频段,但是低频情况下是可以满摆幅呢,高频就变跑不到满摆幅了,到最大的时候就只有20mv了,电源1.8,这些问题后仿的时候都没有类似的问题,这给只是驱动的问题吗还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2024-12-03):
测试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