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相位噪声概念的困惑,希望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24-10-12):
如题,最近开始学习锁相环时遇到了相位噪声的概念。其定义为:偏离载波频率某位置单位带宽的噪声功率与载波功率的的比值。如下图所示,不考虑噪声的情况下频谱应该只有纯净的一根谱线。而在相位噪声的影响下,频谱扩展出了两个旁瓣。

而在最终计算锁相环的噪声时,先推导个模块的噪声传递函数,再与模块的噪声谱密度相乘得到锁相环的输出噪声,最后可评估锁相环的相位噪声性能。然而,我困惑的点在于,以VCO为例,噪声传递函数是一个高通的,且环路带宽一般远远低于VCO的工作频率,那位于VCO工作频率附近一定频偏的相位噪声不是应该全部通过去了吗?

但是,我看论文和分析的时候,都是噪声传递函数直接与VCO的相噪曲线相乘。由此得出了为了抑制VCO的噪声的一些带宽选取的结论。。

学艺不精,恳请解答疑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4-12-15):
VCO高频噪声可以通过,但被PLL环路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