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我修改了layout,然后怎么update我的schematic呢?

楼主(2024-10-12):
就是怎样让schematic和layout可以保持同步。

网友A:
版图左下角的红色`小爱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左下角的红色`小爱心试试

谢谢,能否截个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截个图啊?

小爱心和小火花

楼主:
谢谢,哪个是小爱心啊,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哪个是小爱心啊,看不出来。

选中更新器件后,第一个是更新版图的,第二个更新原理图的。能更新的前提是有xl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更新器件后,第一个是更新版图的,第二个更新原理图的。能更新的前提是有xl对应关系
...

感谢,这个xl对应关系,如果乱了,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xl对应关系,如果乱了,应该怎么修改啊?

小火花左边那个是define device的,里面可以bind   schematic 和layout,选到all instance,你觉得弄错了的器件就unbind,再在两侧选好对应的器件 B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