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怎么获取标准单元NW层最右边的x坐标

楼主(2024-10-12):
一般nwell的最右边是标准单元的最右侧,也是最右侧边界,使用bBox获取也是如此。
但是楼主检查了几个cellview后,发现其中有一个cell的gds的bBox最右侧坐标大于nwell的最右侧坐标。
使用bBox获取了错误的边界,并且找不出原因,故问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获取nwell层的最右侧坐标呢

网友:
  1. (setof shape cv~>shapes shape~>lpp=(list "NW" "drawing"))~>bBox

结果为一个 bBox 列表。如果确保单元里只有一个 NW 图形,则直接用 car 取第一个 bBox(也是唯一一个bBox),否则配合 foreach 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为一个 bBox 列表。如果确保单元里只有一个 NW 图形,则直接用 car 取第一个 bBox(也是唯一一个bBox ...

谢谢解决了,有点需要更正下
代码应该是两个等于号,一个=把gds里的所有layer都变成NW了

  1. (setof shape cv~>shapes shape~>lpp==(list "NW" "drawing"))~>bBox

  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有点需要更正下
代码应该是两个等于号,一个=把gds里的所有layer都变成NW了
...

对,谢谢更正

网友(2025-04-16):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感谢感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