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和CCorner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啊?

楼主(2024-10-12):
找不到文档说明啊。

网友A:
纯物理性质的CELL,前端的人用不到的。

本质就是IO CELL是摆在芯片的四个边的,哪IO的供电要绕成一个环么,所以在芯片的四个角,也就是CORNER就需要这样一个CELL,其实就是各种金属线和其他层的dummy,主要作用就是把四个边的IO的电源和地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物理性质的CELL,前端的人用不到的。

谢谢,那Corner和CCorner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工艺角和拐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角和拐角吗

都是拐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