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原理图连接求助

楼主(2024-10-13):
求助各位大佬,像这种28nm的MOS管应该怎么连接啊

楼主:
主要想问的是这个衬底怎么接

网友:
三端口是不是都默认接地了,但是我看有个Bulk node ,那应该是还可以修改连接电位,但是我认为三端口还是正常连接到地比较好吧

网友(2025-07-25):
引用 楼主:
主要想问的是这个衬底怎么接

想问问要是衬底不想接地应该怎么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