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标准单元库的数字后端版图怎么隐藏标准单元名称

楼主(2024-10-13):
如题,想截图,可是标准单元名字太多不美观,想请问如何隐藏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和指导!!

网友A:
顺着版图层级深入到cell里面直到可以点击选取想隐藏的label,然后看属性获得layer name,然后到LSW列表里面去设置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版图层级深入到cell里面直到可以点击选取想隐藏的label,然后看属性获得layer name,然后到LSW列表里面 ...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