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对接收机的干扰

楼主(2024-10-13):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在测试一个使用了异步sar adc 的2.4G接收机的灵敏度,测出来一个问题。这个sar adc里面有一个延时控制电路,来保证比较时钟的cycle长度能覆盖DAC 的建立时间。然后我发现,不同的延时(也就是比较时钟的占空比不同)会影响到灵敏度的大小,有时会使得灵敏度恶化很多,最差的时候会恶化3db。而且这个影响非常没规律,并不是延时越大,灵敏度越好或越差,而是没有规律随机的。我确认过灵敏度变差是因为躁底恶化,噪声系数变差了。也就是说ADC 内部的比较时钟会影响到接收机的躁底从而影响噪声。请教两个问题,一:干扰的原理是什么。二: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或者减小这个干扰

网友A:
不加信号也有类似的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信号也有类似的影响么

有的。测躁底的时候就是没加射频信号。然后发现躁底会随着ADC比较时钟的变化而变化,最差的时候恶化了3db

网友:
得看adc。可能异步delay小了,dac setting不够;delay大了则没能完全完成sar的所有转换,比如12bit只出了10bit。

网友:
你是直采,会不会是异步时钟干扰到了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