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布局布线,cpu和内存占用率

楼主(2024-10-13):
vivado布局布线时候,为什么cpu和内存占用率才这么点?

我同学跑相同项目的时候,cpu和内存占用率都拉满了

网友A:
估计是线程数设置少了,用这个命令可以设置占用的线程数量(以16线程为例,要根据自己CPU的型号选择):set_param general.maxThreads 16

网友:
你同学的电脑配置低了,只有4核,用的线程也比较多,你的有10核,应该跑的case都比较小吧。把maxThreads设置大些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线程数设置少了,用这个命令可以设置占用的线程数量(以16线程为例,要根据自己CPU的型号选择):set ...

好的谢谢,请问
report_param general.maxThreads
report_param synth.maxThreads
这两句话分别是什么面向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