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VOUT的放电常数应该是多少呢,直观上是RC

楼主(2024-10-13):
RC接在一个放大器上,电容两端带初值,VOUT为+,因为有放大器,感觉电容两端的电压在泄放时应该有个A倍关系,然后我就有点懵逼时间常数了。。。,有无前辈指教

网友A:
仅仅有放大器的增益不够吧。如果放大器是增益为A的理想放大器(输出阻抗为0),则时间常数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有放大器的增益不够吧。如果放大器是增益为A的理想放大器(输出阻抗为0),则时间常数为0。 ...

算过了,A够大的话时间常数还是RC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过了,A够大的话时间常数还是RC

你可以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
算小信号就好了。结果是,假设A无穷大,运放带宽无穷大,则第一张图R*CF,第二张图R*(CF+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