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model library的设置

楼主(2024-10-13):
本人刚开始学virtuoso的使用,在新的工作路径中建立了cds.lib文件,并且把那些理想库和tsmc18库都加了进来。仿真时候报错为SFE868,好像是model library设置的问题。打开model library后发现长这个样子,请问有没有相同经历的大佬,指点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A:
model文件内有include语句,它引用的文件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文件内有include语句,它引用的文件路径不对。

请问这个model文件在哪里啊

网友B:
就你显示tt的那个路径的spectre.scs文件路径里面有一个后缀.il的文件里面的引用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显示tt的那个路径的spectre.scs文件路径里面有一个后缀.il的文件里面的引用路径不对 ...

没找到啊,这个model library要每次手动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这个model library要每次手动设置吗

编辑 cr018gpii_v1d0.scs 这个文件,搜索 include,纠正里面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 cr018gpii_v1d0.scs 这个文件,搜索 include,纠正里面的路径。

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文件里面include后面好像不是路径啊这是啥情况

网友A:
那是啥?贴出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啥?贴出来看看呗

是这样的

网友A:
抱歉,前面写错了。是查这个文件 ../models/spectre/spectre.scs,就是从PDK 库路径的上一级目录找 models,往下找。

把里面 include 语句中 cr018gpii_v1d0.scs 文件的路径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面写错了。是查这个文件 ../models/spectre/spectre.scs,就是从PDK 库路径的上一级目录找 model ...

请问是把这里的cr018gpii_v1d0.scs的路径改成我的工艺库的真实路径吗?谢谢您,我待会儿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把这里的cr018gpii_v1d0.scs的路径改成我的工艺库的真实路径吗?谢谢您,我待会儿试一下
...

改成这个文件实际所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个文件实际所在的位置

谢谢果然成功了感谢感谢!!!

网友C(2025-03-29):
引用 楼主:
谢谢果然成功了感谢感谢!!!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改的,可以让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改的,可以让我看看吗

记不太清了,完全是按照上面这位老兄的方法操作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