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RCO电路用什么结构?

楼主(2024-10-14):
片上RCO要满足低电源PSRR和低温漂,各位都采用什么结构的电路,前沿研究或者工程实践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我先抛砖引玉,以下分享的文章采用的是chopper+比较器的结构,可以消除比较器offset对频率的影响。这个结构主要用于低频时钟,高频如32MHz时由于比较器速度的原因就不太适合了。
因此,想咨询下各位片上RCO结构是什么样的,请把参考文献贴上来供读者学习交流,谢谢各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lHdVJkSajaG2Injw43TUQ
提取码:7215

网友A:
这种结构温度系数实测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
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WHktQjhqyIprFnXM.pdf
一般要Trim,如果追求高精度电阻,TSMC FAB 8 有这种,性能还可以再上一点。
没说具体什么应用,还有功耗面积需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温度系数实测能够到多少呢?

这个温漂主要取决于电阻的温漂,实测就看校准了

网友:
3L的VAF技术很不错,这里再贴一篇RFLO供一起学习

网友:
看起来就是RC oscillator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