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如何平衡面积和patterns量

楼主(2024-10-14):
     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在做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芯片的面积已经很极限,要求DFT的逻辑面积不能增加太大,但是模块内的组合逻辑很深,大概是logic :sequential = 11:1的程度,这就导致在create patterns的时候,工具的速度很慢,且patterns量过大,这就会导致测试成本很高。降pattern的常用做法是insert_test_point,但这种方式太简单粗暴了,加得多了面积增大很多,加得少了pattern量又降不下来
                      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想问一下DFT有无除inset_test_point以外的解决pattern量过大的问题?或者是更加高效的利用测试点的方法?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ac测到的fault不用在dc重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