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检测的violators修改问题

楼主(2024-10-14):
请问一下,在pt检测中,出现了min_capacitance和max_fanout的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修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min_cap 好像一般不用管。

max_fanout可以用 PT的fix_eco_drc命令修复如下,其中 eco_drc_buf_list 是 自己从标准库选的可用来做eco 的一些buf

set eco_drc_buf_list "XXX_BUF2 XXX_BUF4"
fix_eco_drc -type max_fanout -method { size_cell insert_buffer } -verbose -buffer_list $eco_drc_buf_list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output  eco_changes_icc.tcl
write_changes -format   ptsh -output eco_changes_pt.tcl

运行上面命令以后,生成的eco script 送给 PR软件(比如icc). 如果是用其它的 PR软件比如 innovus,
就自己想办法写scrpit 把生成的 icc 或者 pt的eco script转成 innovus格式的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_cap 好像一般不用管。

max_fanout可以用 PT的fix_eco_drc命令修复如下,其中 eco_drc_buf_list 是 自 ...

好的,感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