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耐压的问题

楼主(2024-10-14):
低压PMOS管的VGS在上电会达到3.6V,但是其耐压只有1.5V,大概持续时间2us左右,这是否会击穿呢,求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栅氧层厚度,工艺文件中也会提到击穿电压是多少,话说就算告诉你不能击穿 你敢这么去流片吗,电压大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栅氧层厚度,工艺文件中也会提到击穿电压是多少,话说就算告诉你不能击穿 你敢这么去流片吗 ...

这个确实,就算因为时间短,不会马上击穿;累计下去,也会发生累计效应造成的可靠性问题。

网友B:
太高了吧,即使没达到击穿电压,也有风险。改下电路,或者加个钳位吧

网友:
会影响可靠性和寿命的,如果1.5是工作电压的max可能还好,但你都说了是bv。

网友C:
耐压只有1.5V?  1.2V器件麽,可以短时间抗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只有1.5V?  1.2V器件麽,可以短时间抗2V。

不是呀,是常规耐压1.5V.如果乘以百分之10就是1.65,但是距3.几V仍相差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了吧,即使没达到击穿电压,也有风险。改下电路,或者加个钳位吧

是用来做TRIM的,我打算换成5V的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栅氧层厚度,工艺文件中也会提到击穿电压是多少,话说就算告诉你不能击穿 你敢这么去流片吗 ...

好,谢谢您,我不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呀,是常规耐压1.5V.如果乘以百分之10就是1.65,但是距3.几V仍相差甚远
...

如果是常规1.5V,常温下 可以耐压到接近3V。
所谓×105~20的保守耐压是指能保持10年在80度以上高温和80%以上的湿度环境中
你这个瞬态超过3.XV有一点危险的,虽然是几个uS(这是你仿真还是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常规1.5V,常温下 可以耐压到接近3V。
所谓×105~20的保守耐压是指能保持10年在80度以上高温和80% ...

前辈您好,这是我仿真的结果。VDD上电后,VREF有较高电压,导致用于TRIM的MOS过压了。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不会被击穿,但是一定会有老化和损耗,上电过程中会有大电压的话,可能开关几次电路,性能就会掉得很厉害,之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D(2024-12-17):
2us 应该没事。 booststrap好像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C:
耐压只有1.5V?  1.2V器件麽,可以短时间抗2V。

多短的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2us 应该没事。 booststrap好像就是这样工作的。

30us可以么?

网友:
是1.5V器件麽?短时间的话,3V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你说2uS,实际使用中真的只是2uS?  3.6V还是有一定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