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结果提取R+C和只提取C以及只提取R是一样的

楼主(2024-10-14):
设计的一个两级的levelshifter,画完版图之后跑后仿,提取R+C效果和前方差距明显,然后又试了下只提取R和只提取C+CC,发现结果和提取R+C是一样的,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试下No RC

网友:
其实很有可能No RC就跟前仿不希望,如楼上所说,提一下No RC吧。

网友:
提取之前 lvs 过了没有 ,有没有存在 ERC 错误。如果没有可以参考楼上 试试NO RC。看看是否去电路原先都有问题。

网友:
看看文件里面设置,单点开关应该是没起效

网友(2025-01-08):
楼主    starrc 版图后仿提取能给个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