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 VSS

楼主(2024-10-14):
In MOST circuit, why call VDD and VSS?

是不是指从PMOS的Drain to NMOS Drain?

网友A:
叫GND VCC 也可以,就是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GND VCC 也可以,就是个名字

一般三极管叫VCC吧

网友:
双写是电源电压的习惯,所以本意是VD和VS
D是drain, S是source, 是从NMOS扩展到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