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毕设求助

楼主(2024-10-14):
求助各位大佬,今天和我导师商量了下毕设的方向,是做一个片上的RC oscillator reference,就是可以把晶振替代掉的那种,请问现在应该学些什么基础知识呢,还是直接看论文?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先确定频率和相噪,再有目的的看论文吧

网友:
直接IEEE上找近年的RC Osc的论文,看开头研究现状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这种振荡器,可以用比较器做直接看论文就可以,看不懂就反复琢磨。

网友:
硕士论文?

楼主:
本科毕设

网友:
那就简单了,找国内的OSC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