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运放的传递函数问题

楼主(2024-10-14):
实际电路和理想模型如图,运放是一个全差分的结构,两边结构尺寸完全一致,目前用理想画的理想情况来推导传递函数,发现有一个P=0的极点,实际电路仿真的时候,第一个极点在23.9157kHz处(相频曲线135deg的位置)。我算的时候是按照理想模型列了一个方程,感觉对、也不对。头大了特来求助坛友。

主要是,怎么推导这个电路的零极点。有点不晓得从哪个细微之处下手。(结构类似sansen书上的NMCF)

网友A:
看看这篇文章
Design-Oriented Analysis for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ultistage Amplifier Design

Qu et al_2017_Design-Oriented Analysis for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篇文章
Design-Oriented Analysis for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ultistage Ampl ...

感谢感谢

网友(2025-08-12):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篇文章
Design-Oriented Analysis for Miller Compens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ultistage Ampl ...

大佬,这个paper没有推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