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栅极加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4-10-14):
请教一下各位,这两个MOS管栅极加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楠,问了一下说是防ESD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的还是有点没搞懂

网友A:
栅极电阻 限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电阻 限流吗

栅极没有电流吧

网友:
VDD是不能直接接栅极的,有ESD事件的时候要走低阻抗的保护电路

网友:
栅极最好不要直接接端口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没有电流吧

你想想MOS打开的过程是不是给栅极电容充电的过程,有个电阻就对栅极充电速度不有一定减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