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漏共用短路问题

楼主(2024-10-14):
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我源漏共用管子自动吸附后,中间相接的地方变成短路,需要如何调整?

网友A:
xl当个辅助就行

网友B:
版图图窗口
options/connectivity/generation/auto adjustment/  里面设置按需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l当个辅助就行

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irtuoso,61 已经很强大了。studio 超乎你相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图窗口
options/connectivity/generation/auto adjustment/  里面设置按需选择

网友:
智慧芯提醒您,是因为两个mos bulk name不一致导致short。更多XL进阶用法可以咨询我们,一家专业提供外包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irtuoso,61 已经很强大了。studio 超乎你相像

。。。。。。。。。

网友:
6L说的有道理,如果电路没问题,这两个管子衬底不一样,放一起共用不行的。

网友:
衬底电位不同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衬底是一样的话可以不用管这个错继续画

网友:
我618的XL如果管子s、d两边有一边是一样的放一起就自动吸附也会换net名的 其他的就如其他L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