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求助!!

楼主(2024-10-14):
CIW里面显示的这个 error 错误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大佬们!!!

网友:
好的,这里是一些解决 Cadence Virtuoso 初始化 Calibre 布局服务器套接字问题的步骤:  检查端口可用性:确保端口 9189 未被其他应用程序占用。你可以使用 netstat 或 lsof 等工具来检查端口使用情况。  验证配置:确保 MGC_HOME 和 LM_LICENSE_FILE 环境变量设置正确。你可以将这些变量添加到 .bashrc 文件中,以便频繁使用 Calibre。  添加 Calibre 菜单:确保 Calibre 菜单已添加到 Virtuoso 布局窗口,并从该菜单中调用 Calibre。  Skill 脚本:在 .cdsinit 文件中加载适当的 Skill 脚本(如 calibre.s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