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f文件修改

楼主(2024-10-14):
目前工艺库中只提供了4、5、6层金属的.tf文件,但是项目需求为3层金属,工艺厂让我自己修改。
可以直接将4层金属的.tf文件中的第四层金属的定义(如下图)删掉就ok么。

我diff比较了一下4层金属的.tf和5层金属的.tf文件,除了金属层的定义,其他的参数也有区别。所以直接删掉真的ok么。

网友A:
这个foundary这么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oundary这么不靠谱啊

是啊,没想到当甲方还这么憋屈

网友B:
pdk应该还有其他文件也建立了这几层金属,需要把其他的文件相关的也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应该还有其他文件也建立了这几层金属,需要把其他的文件相关的也删一下。 ...

itf倒是有1p3m的,应该只修改t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