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负载阶跃长拖尾

楼主(2024-10-14):
求助大佬们,我的buck-boost电路在大占空比状态下,负载阶跃时出现了长拖尾,感觉不是小信号的问题,小信号过冲没有使电感电流建立到应有的值。PWM电流模buck-boost,三型补偿,buck-boost是一种新型拓扑
下面图片分别是3V——12V,9V——12V,48V——12V的控制电压VC(蓝色)和电感电流IL(黄色)的波形,后面二者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有几个问题:
飞电容上的电压在高转比负载阶跃的时候有缓慢恢复过程吗?
降压和升压情况下是相同的工作时序吗?
有推过环路传递函数和输出阻抗的表达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
飞电容上的电压在高转比负载阶跃的时候有缓慢恢复过程吗?
降压和升压情况下是相同的工作时序 ...

1.有

2.相同的
3.环路传函有,输出阻抗没有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