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数字锁相环设计中DC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10-14):
我最近调研学习了一下Salvatore Levantino教授的A 2.9–4.0-GHz Fractional-N Digital PLL With Bang-Bang Phase Detector and 560- fsrms Integrated Jitter at 4.5-mW Power这篇文章,里面使用的DCO采用的是VCO加DAC加SDM的结构

对于这样的结构我有几个问题:
1.首先对于PI Filter,里面的累加器是个不收敛的过程,我在设计阶段怎么确认这一部分的位宽
2.对于数字特定的SDM,比如MASH1-1-1,其输出范围是-3到+4,他的输出应该是4位(也有用3位的),这是怎么能和5位的DAC接一起的
3.在建模DCO的时候应该如何考虑DCO的增益呢,按照我对DCO增益的物理意义的理解,应当是DCO输入LSB变化一位导致DCO频率的变化,那此时应当考虑DCO的输入是SDM还是DAC呢,我感觉应该考虑SDM的输入位数,但是不是很确定。
我在附件加上这篇文章方便大家观看,希望能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Tasca 等 - 2011 - A 2.9–4.0-GHz Fractional-N Digital PLL With Bang-B.pdf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和电荷泵PLL有什么区别;只是控制电压变成DAC和SDM控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和电荷泵PLL有什么区别;只是控制电压变成DAC和SDM控制的了

数字的环路滤波器减小了面积和带内噪声,并且更加鲁棒和利用了工艺的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的环路滤波器减小了面积和带内噪声,并且更加鲁棒和利用了工艺的优势
...

意思是数字滤波器干掉了环路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数字滤波器干掉了环路滤波器

是这样的

网友B:
1、fliter的位宽要根据你设计的环路参数来定,与DCO/Fref/带宽等都有关系,应用场景下的模型建好了,位宽就确定了;
2、这里的sigma-delta调制器的作用是将滤波器输出的高精度数据截位之后仍然保留较高的精度。具体做法就是把截位扔掉的数据反馈回来。并不是像mash结构输出一个范围固定的整数序列;
3、这个可以把DAC和VCO看成一个整体,接口就是5bits控制字。sigma-delta只是增加了数据精度和贡献了噪声,环路分析的时候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liter的位宽要根据你设计的环路参数来定,与DCO/Fref/带宽等都有关系,应用场景下的模型建好了,位宽就 ...

他这个调制器的工作原理和最开始Staszewski提到的抖动DCO的LSB的做法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liter的位宽要根据你设计的环路参数来定,与DCO/Fref/带宽等都有关系,应用场景下的模型建好了,位宽就 ...

Staszewski之前提出来设置整数和小数两部分控制DCO,然后对小数部分的数据通过SDM后和整数部分相加,用这个值去控制DCO,他论文里面提到这个调制器用的MASH结构Digit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DCO)-Based Architecture for RF Frequency Synthesis in a Deep-Submicrometer CMOS Process

网友C:
这里面最难得就是位宽选择,刚开始用simulink建模的时候可以不管精度问题,建模成功后,再用simulink里面的固定位宽功能来确定参数精度要求,这就是很细的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最难得就是位宽选择,刚开始用simulink建模的时候可以不管精度问题,建模成功后,再用simulink里面的 ...

好的,谢谢您,我学习一下这个功能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面最难得就是位宽选择,刚开始用simulink建模的时候可以不管精度问题,建模成功后,再用simulink里面的 ...

但是我发现这个simulink仿真全数字锁相环速度特别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发现这个simulink仿真全数字锁相环速度特别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

不知道你有没有选择仿真方法里的 加速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选择仿真方法里的 加速等选项

有试过感觉不是很明显,主要是感觉用BBPD锁定太慢了仿真时间太长了,环路带宽给大点又怕锁定不了

网友D:
不建议用simulink, 建议用任意语音(matlab,python, Julia等等)代码实现, 纯离散域的代码很好写, 运行起来基本是秒出结果. 甚至excel也可以. Excel是天然的离散域处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用simulink, 建议用任意语音(matlab,python, Julia等等)代码实现, 纯离散域的代码很好写, 运行起来基 ...

我用simulink主要是有之前剩下的模型,我还在学习调研阶段哈哈哈,等我把simulink跑通了再尝试一下代码,代码功底太差了,我只是目前尝试了一下matlab写传递函数,想看一下行为级的比如vctrl的电压波形啥的,这个可以用matlab实现吗

网友E: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也刚准备做digital的PLL,我说说我的理解,他这个应该和所有的SDM dithering都是相同的道理,像他这里一个5位的DAC,要提升分辨率的话,举个例子我使用一个总位数为10bit的SDM,前5bit为整数位,后5bit为小数位,小数经过SDM量化的结果,假设3阶,-3到4,在和之前的整数位相加,当然不考虑溢出,这样就得到了新的5bit,这个5bit就在不断dithering varactor的控制电压,从而分辨率就从原来的5位提升到了10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感觉不是很明显,主要是感觉用BBPD锁定太慢了仿真时间太长了,环路带宽给大点又怕锁定不了
...

想请请教一下,这个BBPLL,要怎么确定环路参数啊,比如说环路带宽还有环路滤波器的Kp还有KI

楼主(2024-11-19):
引用 网友E: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也刚准备做digital的PLL,我说说我的理解,他这个应该和所有的SDM dithering都是相同的 ...

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在建模计算开环传递函数的时候,如何计算这个DCO的增益KT(s/bit),这个是按照5bit来计算还是按照等效控制位数10bit。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在建模计算开环传递函数的时候,如何计算这个DCO的增益KT(s/bit),这个是按照5bit来 ...

暂时还没做建模,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以dither后的分辨率来算gain,因为实际输入给LPF的是10位控制字,传递函数算的也是最后lock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暂时还没做建模,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以dither后的分辨率来算gain,因为实际输入给LPF的是10位控制字,传递 ...

好的谢谢您,我感觉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