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ttom up综合方式问题

楼主(2024-10-14):
用abstract ddc与将子模块生成db用db综合会造成哪些区别?已知的是:用db综合更快但是无法生成full chip的sdc,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sdc的问题吗?你们都是怎么进行bottom up的综合的?有用db的么?或者用ddc有什么加速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你用ddc的话会更复杂,因为ddc包含部分靠近boundary的对象,导致你的top sdc也必须要涵盖这部分模糊的对象
full chip SDC肯定是通过将各模块的原始sdc merge在一起而不能通过综合工具吐出来,那根本没办法读也就没办法review

将block-level SDC提升到chip-level的方法,供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EjwcYApouGKaw3wm4sNJh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ddc的话会更复杂,因为ddc包含部分靠近boundary的对象,导致你的top sdc也必须要涵盖这部分模糊的对象
...

谢谢大佬,一般项目里PR需要用到前端给到的sdc,我们一般是dc或者pt吐出来的,所以才这么弄,请问您是建议给pr的sdc也按这个方式Merg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一般项目里PR需要用到前端给到的sdc,我们一般是dc或者pt吐出来的,所以才这么弄,请问您是建 ...

是的,同一套SDC比较好维护

我试过DDC很麻烦,你也可以试一下,如果时钟结构和cdc简单的话说不定也可以直接用top only s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一套SDC比较好维护

我试过DDC很麻烦,你也可以试一下,如果时钟结构和cdc简单的话说不定也可以 ...

大佬,有个问题,min pulse width检查要加oc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个问题,min pulse width检查要加ocv吗

只要时钟上有OCV,min pulse width肯定会带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