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Des发送端PAM4信号抽头怎么算?

楼主(2024-10-14):
,理论上均衡NRZ信号如果需要8个抽头系数,那么均衡PAM4信号就需要4个抽头系数,现在我根据脉冲响应和迫零算法算出了NRZ需要的8个抽头系数,但是没理解PAM4信号的4个抽头系数是怎么得出的,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球球了

网友A:
PAM4信号需要使用四个抽头系数的原因在于其符号具有四种离散取值。每个PAM4符号可以表示为四个不同的电平,相比之下,传统的二进制信号只有两个离散电平。因此,为了有效地恢复和处理这种具有多个离散取值的信号,需要使用足够数量的抽头系数。  通过在接收端使用四个抽头系数,均衡器可以更好地识别和处理PAM4信号中的不同电平,从而减小由信道引起的失真和噪声。这些抽头系数可用于调整均衡器的响应,使其能够有效地恢复和解码发送端发送的PAM4符号。  因此,为了适应PAM4信号的多个离散电平,需要使用四个抽头系数来实现有效的均衡处理,以确保信号能够在传输过程中被准确地恢复和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M4信号需要使用四个抽头系数的原因在于其符号具有四种离散取值。每个PAM4符号可以表示为四个不同的电平, ...

大佬,我做的是发送端,就这个理论而言,我应该怎么计算出PAM4的抽头数据啊,现在NRZ的抽头系数我是拿迫零算法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