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BCD高压管区别

楼主(2024-10-14):
请问tsmc18bcd工艺里有na、nda和nld三种类型的高压管,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na是普通的高压管,nda是低阈值的高压管,类似native管,nld是开关管(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是普通的高压管,nda是低阈值的高压管,类似native管,nld是开关管(功率管)。 ...

请问这个在哪里有说明啊?

网友:
pdk 一般有application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