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寄生电容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4-10-14):
想问下各位大佬,在同一颗芯片或者同一个晶圆上,寄生电容与原电容的比值会变化吗?如果会变化,那么变化幅度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变化幅度值建议参照你所用工艺的PCM参数

网友:
一般看技术文档,会提供min typ max的值,大概是中心值的+-10%(不同的工艺不一样),如果考虑到小面积的cap 会考虑到mismatch 大概3个σ左右,这个数值可以通过MC仿真获得,其实差异不会很大的

网友:
看工艺,一般是10%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