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长走线插损

楼主(2024-10-14):
LO长走线5000um,用EMX提取完,看单端插损,6G时-8dBm;8000um,6G时损耗-12dB。但是从相噪看没问题
不知道这种损耗正常吗?layout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线的寄生电阻就很大阿,DC的插损都到4dB了

网友:
这里看插损什么意义呢?前后阻抗都是50欧姆吗?你直接生成S参数,带入电路仿真看工作正常不正常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