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NA软件仿真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与实际输入曲线存在较大差异

楼主(2024-10-14):
在tina软件仿真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时,发现当Ube大于o.7V后,曲线不符合指数函数趋势,上升缓慢,请教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扫描IV曲线加AM1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IV曲线加AM1是干嘛用的

AM1是电流表,用来显示电流呀,作为绘图的ib的来源

网友B:
应该是基区电阻和发射区电阻的影响,当Vbe太大时,这些电阻的镇流分压作用导致偏离e指数关系。
试试不设管子的***模型,用默认模型,RB,RE都为0,就可保持指数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基区电阻和发射区电阻的影响,当Vbe太大时,这些电阻的镇流分压作用导致偏离e指数关系。
试试不设 ...

请问您指的***模型是什么模型呢?没太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指的***模型是什么模型呢?没太弄明白

咳咳,这个指spice仿真时的模型,你用的是NPN晶体管,网表里应该有一句

.model  Modelname(***) NPN (.......)
比如:

.model 2N4124   NPN(Is=6.734f Xti=3 Eg=1.11 Vaf=74.03 Bf=495 Ne=1.28 Ise=6.734f Ikf=69.35m Xtb=1.5 Br=.7214 Nc=2 Isc=0 Ikr=0 Rc=1 Cjc=3.638p
+ Mjc=.3085 Vjc=.75 Fc=.5 Cje=4.493p Mje=.2593 Vje=.75 Tr=238.3n Tf=301.3p Itf=.4 Vtf=4 Xtf=2 Rb=10 Vceo=25 Icrating=200m mfg=Fairchild)

如果没有给定具体模型,系统可能会用模型的默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