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窗口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文章如下解释关于Vt1应该如何设置:
必须降低触发电压Vt1,以有效地将ESD电压钳制在核心电路反向击穿电压Vbr以下。当然,Vt1 应充分超过 AMR(绝对最大额定值)电压,以承受其他关键浪涌条件。
”Vt1 应充分超过 AMR(绝对最大额定值)电压,以承受其他关键浪涌条件“  这一部分不是很理解,意思是使Vt1>AMR电压,然后避免其他浪涌触发这个SCR器件吗?浪涌使用片外TVS防护?
我对自己猜测式的理解不自信。不太明白为什么Vt1还选要大于AMR(绝对最大额定值)电压?以及AMR(绝对最大额定值)电压是什么?

网友A:
个人理解:例如电源地或者其他信号pin都非常不干净,比如5V电源pin我们正常使用其值是在4.5~5.5V,但很多Datasheet上标注这个电源pin电压范围是-0.3~6V,用SCR结构做ESD,为了避免误触发,可能需要触发电压高于6V,但是低于内部电路的击穿电压。

网友B:
楼上正解。借楼提问另一个关于窗口的问题,Vt1要<内核电路击穿电压,对于一个IO电路如何得到此数值,或者这个值应该是一个什么参数,应该不是DC BVox或BVDS吧

网友:
VT1一般出现在特定器件上把,比如GGNMOS,SCR,IO一般ESD结构不用这种器件,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例如电源地或者其他信号pin都非常不干净,比如5V电源pin我们正常使用其值是在4.5~5.5V,但很多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借楼提问另一个关于窗口的问题,Vt1要<内核电路击穿电压,对于一个IO电路如何得到此数值,或者 ...

我看书(具体哪本书记不清了)上说:一般对于输入端口的ESD防护考虑Vt1<BVox,而对于输出端口的ESD防护考虑Vt1<输出驱动器mos管的源漏击穿电压。我觉着这样的原因是,考虑ESD脉冲是从外面来的(比如HBM模式)输入端口通常是输入MOSFET的栅氧容易被ESD脉冲击穿,而对于输出端口则是输出驱动器(一个反向器)的输出端直接与外面的PAD相连,所以考虑源漏击穿。研究生小白,没有太多工程实践上的经验,都是纸上谈兵,如有什么错误和遗漏的地方,还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2025-02-19):
上限应该考虑器件的TLP数据,例如GGNMOS的栅极氧化层TLP数据,与源漏之间的TLP数据,ESD事件和正常的DC状态还是有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