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和模拟模块

楼主(2024-10-15):
数模混合中,数字和模拟的版图应如何划分

网友A:
啥划分?谁做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划分?谁做顶层?

就是,数字和模拟混合,布局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
模拟版图是模拟layout做的,数字版图是数字后端做的,需要首先确定chip级版图是数字还是模拟

网友:
逻辑门之类的算数字,放大器比较器偏置这类算模拟,一般来说数字部分信号是离散的,只关注高,低,高阻(1/0/z)和时序问题,mos可以看做纯粹的开关和电阻,阈值电压由于应力或者掺杂浓度不同导致的变化通常不会影响逻辑功能的实现。模拟就是你正常做版图要关注的那些东西

网友:
有大管子。特殊电压的,都按模拟来,不行就问电路

网友:
隔离,别离得太近,电源域提前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