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g crash的问题

楼主(2024-10-15):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用2023.12之后版本的vcs,还是用原来的pubkey,checksum方法patch,编译仿真可以过。

但是urg就会crash。
目前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 Stack trace follows:
[New LWP 53986]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lib64/libthread_db.so.1".
0x00002ac69e28e85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2ac6a701d700 (LWP 53986) "urg1"):
#0  0x00002ac69e28e4b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c69e20b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c69e20c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c69c1c5960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c69c1c5f70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81c34e9ac4c8988ef4a6e067b3aa9271e9f15440f9e8f69e71727f1bc8d6ddca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c69c1c75aa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93045171fb3645d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c69c1bf653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30165806651fae96c1bbda5b5d02066c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7  0x00002ac69c1c5019 in SNPSle_a616a49d50c972830e5a9fc3c8e619d38b78b0950f1d2e37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8  0x0000000000e12c7f in ?? ()
#9  <signal handler called>
#10 0x00002ac69b617e40 in mem_free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c69b5fb232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2 0x00002ac69cd8b1c4 in nsuiyrEXedk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3 0x00002ac69cd8b482 in ORLpwunmedk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4 0x00002ac69cfd764e in AHUdosQCedk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5 0x00002ac69cd9bda4 in OqstaxhJedk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6 0x00002ac69cd9ccd6 in OXYaDhzwedk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7 0x00002ac69cd9d1af in HuAYwfdeedk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8 0x00002ac69b7d5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9 0x00002ac69e2c796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2ac69b6e5840 (LWP 51529) "urg1"):
#0  0x00002ac69e28e85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c69e28e6f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c69cd45786 in IUet3h7dnSwDnmt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3  0x00002ac69cd4592d in nAR8tWqFNRONMEo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4  0x00002ac69cd434a7 in pizBhiy39Ywj9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5  0x00002ac69cd43858 in Vi9wVDbIr1poz5K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6  0x00002ac69cd29c1a in y7DnVwpsraOlYFx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7  0x00002ac69cd29f3f in q4B4ASScVBC3CiY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8  0x00002ac69cd2cf8b in LZLo3lgWvbv8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9  0x00002ac69cd23c23 in c6obzhUAjviQHlJ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0 0x00002ac69cd245ff in S6d9TcUheexaJHD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1 0x00002ac69cd25295 in scl_lc_checkout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2 0x00002ac69cd163a2 in vcs_checkout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3 0x00002ac69cb6c486 in covdb_get_license_internal() [clone .part.0]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4 0x00002ac69cb6ca95 in covdb_get_license () from /vcs/2023.12-SP2-1/linux64/lib/libucapi.so
#15 0x00000000006160da in main ()
[Inferior 1 (process 51529) detached]

Process VmPeak: 345464 kb, VmSize: 312700 kb
System Free Memory: 32400292 kb, System Free Swap: 42937440 kb

网友A:
换破解工具

网友B:
I use "vcs/V-2023.12-SP2" , there is no issu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破解工具

可以给个指引吗?换哪个工具可以用?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 use "vcs/V-2023.12-SP2" , there is no issue.

是用的原来的pubkey,checksum的方法patc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破解工具

可以分享下吗?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原来的pubkey,checksum的方法patch吗?

pubkey_verify,  checksum, pubkey_verify_java has beend used.

It was distiributed by "pubkey_v1.6.tar.gz" .

However, it seems v1.4 version.

pubkey_verify -v

Generic ECC patcher by tanker, v1.4, 2020-04
Type -h for more help..

pubkey_checksum -v
Generic synopsys file checksum patcher & string extractor by tanker, v1.6, 2020-05
Type -h for more help..

pubkey_verify_java -v
Generic ECC patcher(Java) by tanker, v1.2, 2020-05
Type -h for more 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bkey_verify,  checksum, pubkey_verify_java has beend used.

It was distiributed by "pubkey_v1.6. ...

The same usage,but still got the crash error.

不知道该怎么尝试了,大佬方便分享下您的license file我测试下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bkey_verify,  checksum, pubkey_verify_java has beend used.

It was distiributed by "pubkey_v1.6. ...

我是在用urg的时候报错。

比如urg -dir simv1.vdb -full64。
您那边可以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用urg的时候报错。

比如urg -dir simv1.vdb -full64。

simv1.vdb    这个文件共享下,大家一起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用urg的时候报错。

比如urg -dir simv1.vdb -full64。

vcs_V-2023.12-SP2
vcs_T-2022.06

First of all, I apologize. I made an incorrect statement.
When you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generate the simv.vdb file:

vcs -cm line+cond testbench.sv -o simv

and then run urg using the generated simv.vdb:

urg -dir simv.vdb -report report_directory

the vcs_V-2023.12-SP2 version crashes, as you experienced.

With the stack limit set to unlimited using the command:

limit stacksize unlimited

the vcs_T-2022.06 version works properly.

This issue doesn't seem to be related to licensing.
Upon analyzing the error message, it seems to be a stack-related crash. The program shows a crash occurring during the nanosleep or waitpid system calls within the libc.so.6 library. The related stack trace shows that the crash is being triggered by Synopsys VCS-related libraries (liberrorinf.so, libucapi.so, etc.), and it appears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thread named urg1. There is also a memory allocation issue, as seen in the functions mem_free and snpsCheckFreeFunc.
This seems to be related to the synopsys_checksum fetching process, which involves nanosleep or waitpid. Since the older version (vcs_T-2022.06) works correctly, it appears that the latest version (2024) may have issues with the synopsys_checksum not functioning properly.
I recommend replacing synopsys_checksum with SynopsysMonoSlayer.
Additionally, there is another issue where VCS compilation with the vcs_V-2023.12-SP2 version fails to work properly when the user's disk is under heavy load. When the system is rebooted and under no load, it works fine. This issue also seems related to the nanosleep or waitpid system cal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s_V-2023.12-SP2
vcs_T-2022.06

can u share the latest SynopsysMonoSlayer? the repo in github seems to be deleted.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s_V-2023.12-SP2
vcs_T-2022.06

thanks for your answer, bro. Hope someone will find a way to tackle that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s_V-2023.12-SP2
vcs_T-2022.06

thanks for explanation

网友D:
VCS 和verdi 2023.12-SP2
直接同名替换就行了

网友D:
解压,vcs、verdi  2023.12-sp2版本,直接同名文件覆盖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压,vcs、verdi  2023.12-sp2版本,直接同名文件覆盖即可

还是会报错。具体如下:
Error-[UCAPI-FLFM] Ucapi file loading failed
  Error occurred while loading file
  'simv.vdb/snps/coverage/db/testdata/test/testbench.cumulative.xml':  Unknown
  attribute type for TestBench el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s_V-2023.12-SP2
vcs_T-2022.06

Thanks very much!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压,vcs、verdi  2023.12-sp2版本,直接同名文件覆盖即可

感谢,试了一下。在简单的case上可以过。

复杂的case,比如用到了urg -parallel,并行合并覆盖率的时候,会在另外的地方cra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压,vcs、verdi  2023.12-sp2版本,直接同名文件覆盖即可

多谢分享。

用这个试了一下。现象很奇怪。在同样的case上,跑同样的命令,有时候能过,有时又不能过。
有不同位置的crash信息。

网友(2024-12-24):
之前找了个版本不行 我试试这个..

网友:
patch过了,但是执行urg后会卡住很久,最后有部分概率会成功有部分概率会crash。然后,我换了个正版的lic后,urg很顺畅。为啥呢?。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C:
感谢,试了一下。在简单的case上可以过。

复杂的case,比如用到了urg -parallel,并行合并覆盖率的时候 ...

那复杂的case您那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求一个pubkey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E:
还是会报错。具体如下:
Error- Ucapi file loading failed
  Error occurred while loading file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在使用23版本的vcs跑urg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D:
VCS 和verdi 2023.12-SP2
直接同名替换就行了

很好很强大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压,vcs、verdi  2023.12-sp2版本,直接同名文件覆盖即可

这个和楼上的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S 和verdi 2023.12-SP2
直接同名替换就行了

感谢分享,呵呵。

仍然提示:

catch signal 11 (Segmentation fault)
---------------
Thread 5 (Thread 0x7f6d6e409700 (LWP 8855)):
#0  0x00007f6d765c09fd in nanosleep () at /lib64/libc.so.6
#1  0x00007f6d765c0894 in sleep () at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02f974b3 in LicenseCheckUtility ()
#3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4  0x00007f6d7c734ea5 in start_thread () at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6d765f9b0d in clone () at /lib64/libc.so.6
Thread 4 (Thread 0x7f6d68445700 (LWP 9062)):
#0  0x00007f6d7c738de2 in pthread_cond_timedwait@@GLIBC_2.3.2 () at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6d7b17e3b6 in thread_sleep(timespec*)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2  0x00007f6d7b17eaed in QThread::msleep(unsigned long)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3  0x0000000005a03046 in ag::dveXThread::run() ()
#4  0x00007f6d7b17f661 in QThreadPrivate::start(void*)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AMD64/lib/Qt/libQtCore.so.4
#5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6  0x00007f6d7c734ea5 in start_thread () at /lib64/libpthread.so.0
#7  0x00007f6d765f9b0d in clone () at /lib64/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7f6d666b5700 (LWP 9233)):
#0  0x00007f6d765c0659 in waitpid () at /lib64/libc.so.6
#1  0x00007f6d7653df62 in do_system () at /lib64/libc.so.6
#2  0x00007f6d7653e311 in system () at /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0560bb3b in sysiCrash ()
#4  0x000000000560c048 in actUnexpectAction ()
#5  0x000000000560c0b2 in catchSignalCB ()
#6  0x00000000044a902f in _anrep_handler_signal ()
#7  0x00007f6d76531400 in <signal handler called> () at /lib64/libc.so.6
#8  0x00007f6d72943aef in mem_page_get_descr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snpsmalloc.so
#9  0x00007f6d7294fe40 in mem_free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7f6d72933232 in snpsCheckFreeFunc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7f6d7338d194 in nsuiyrEXedk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2 0x00007f6d7338d452 in ORLpwunmedk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3 0x00007f6d735d961e in AHUdosQCedk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4 0x00007f6d7339dd74 in OqstaxhJedk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5 0x00007f6d7339eca6 in OXYaDhzwedk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6 0x00007f6d7339f17f in HuAYwfdeedk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7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18 0x00007f6d7c734ea5 in start_thread () at /lib64/libpthread.so.0
#19 0x00007f6d765f9b0d in clone () at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6d58699700 (LWP 9261)):
#0  0x00007f6d765c09fd in nanosleep () at /lib64/libc.so.6
#1  0x00007f6d765c0894 in sleep () at /lib64/libc.so.6
#2  0x00007f6d73384dca in uM7Kg3KELinVq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3  0x00007f6d73384fe8 in tGNGsTqIW9kHrIA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4  0x0000000006b1d2f1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5  0x00007f6d7c734ea5 in start_thread () at /lib64/libpthread.so.0
#6  0x00007f6d765f9b0d in clone () at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7f6d7d25d880 (LWP 8846)):
#0  0x00007f6d7c736017 in pthread_join () at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6d73384d82 in PFvSNcyqKfnFAQb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2  0x00007f6d73347ec0 in V1Fil8pSUufzoE2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3  0x00007f6d733454ab in pizBhiy39Ywj9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4  0x00007f6d73345828 in Vi9wVDbIr1poz5K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5  0x00007f6d7332bbea in y7DnVwpsraOlYFx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6  0x00007f6d7332bf0f in q4B4ASScVBC3CiY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7  0x00007f6d7332ef5b in LZLo3lgWvbv8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8  0x00007f6d73325bf3 in c6obzhUAjviQHlJ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9  0x00007f6d733265cf in S6d9TcUheexaJHD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0 0x00007f6d73327265 in scl_lc_checkout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1 0x00007f6d73318372 in vcs_checkout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2 0x00007f6d7316ecb6 in covdb_get_license_internal() [clone .part.0]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3 0x00007f6d7316f2c5 in covdb_get_license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4 0x00007f6d7316f7dc in covdb_load () at /home/Synopsys/verdi/V-2023.12-SP2/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15 0x000000000652a357 in ag::covDbType::isOfType(char const*) ()
#16 0x000000000591bc81 in ag:vaAppInst::getAvailableTests(QStringList*, char const*, char const*, char const*) ()
#17 0x00000000059337d5 in ag:vaAppInst::generateOpenDBCmd(QStringList, QString, QString*) ()
#18 0x00000000059370b4 in ag:vaAppInst::processCoverageOptions() ()
#19 0x00000000059376db in ag::ovaAppInst::processCommandLineOptions(QDomDocument&) ()
#20 0x000000000593a707 in ag::ovaAppInst::startGuiSession(int&, char**) ()
#21 0x00000000021d6192 in main ()
---------------
branchName=Verdi_V-2023.12-SP2 cnlDate=-- Sun May 26 03:06:34 PDT 2024 cnlEnv=Linux.0/64bit
uname(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3.10.0-1160.119.1.el7.x86_64 #1 SMP Tue Jun 4 14:43:51 UTC 2024 x86_64)
---------------
Process Size: 960077824 bytes
vdCov detected abnormal termination.
Log information written to
/home/VCS_prj/clk_controller/clk_controller.sim/vcs/vdCovLog/sysinfo_Aug17_1336.tar.
Please send this file to customer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