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为啥亚阈值区gm大面积大反而噪声性能差

楼主(2024-10-15):
亚阈值区三个特点:功耗低、速度慢、噪声大,前两个好理解,但一般不都认为亚阈值区电流效率高所以gm大,另外宽长比大所以面积大。

那么gm大不应该等效输入的沟道热噪声小么、面积大不应该1/f噪声小么,为啥还说亚阈值区噪声性能差呢

网友(点评):
亚阈值管做跨导管噪声性能好,当电流镜管噪声性能就差了。

网友:
别人讲的亚阈值和强反型的差别是基于管子尺寸不变,改变偏置条件而改变工作区。而你考虑的是基于偏置电流不变,改变器件尺寸而改变工作区。

网友A(2025-10-16):
相同偏置电流下,亚阈值区主要是散弹噪声,饱和区是热噪声和1/f噪声;一般情况下,散弹噪声的值是热噪声的3-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同偏置电流下,亚阈值区主要是散弹噪声,饱和区是热噪声和1/f噪声;一般情况下,散弹噪声的值是热噪声的3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