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小工艺 esd防护大部分用的二极管和clamp的组合

楼主(2024-10-15):
请问一下 大佬们 为什么小工艺 esd防护大部分用的二极管和clamp的组合 GGNMOS比较少见 ,而在大工艺GGNMOS用的比较多 而二极管用的很少

网友A:
小工艺的mos gate击穿电压低,GGNMOS在触发前可能已经击穿了;但是Clamp 更容易误触发,所以大工艺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工艺的mos gate击穿电压低,GGNMOS在触发前可能已经击穿了;但是Clamp 更容易误触发,所以大工艺不用 ...

ok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