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ischarge pins after zap是如何管脚放电的?

楼主(2024-10-15):
如果discharge pins after zap选项选YES,当pin1 对 pin2 打完HBM pulse后,是将pin2和其它除pin1外所有管脚短接一起并通过机台到大地放电,还是只是pin2接机台到大地放电?又或者是其它方式放电?

网友A:
测试管脚和被测试管脚一起通过放电电阻短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管脚和被测试管脚一起通过放电电阻短接到地

pin1 to pin2打,打完后是这样放电吗?其它管脚pin3,pin4 等还是悬空?就是说打哪两个管脚,哪两个才放电是吗?而不是打两个管脚之间ESD后所有管脚短接一起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