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W菜单消失

楼主(2024-10-15):
使用tsmcpdk的项目路径cadence出现了ciw菜单栏消失的情况,使用smic的则没有这种问题,求教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
你关掉virtuoso,把.cdsinit改个名字,再打开vituoso,如果菜单恢复,就可以确定是初始设置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