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modulator仿真SNR求助

楼主(2024-10-15):
求助各位大神,第一次做sigma-delta modulator,搭的是一阶的,目前按照查到的资料仿真(tran仿真然后直接点击输出波形借助spectrum)得到的SNR太太太小了....想问问是否是仿真步骤有问题还是说是电路的问题呀

楼主:
SNR只有一点多db

网友A:
你好,end freq 是否有考虑osr。 建议贴一个频谱图上来

网友B:
看你发的第二张图里面,你的spectrum设置有问题啊,start/stop time以及sample count/freq  以及后面的start/End Freq
明确一下,你的时钟频率是多少,你想要得采样点数是多少,输入信号频率多少,这里一般是涉及到相干采样,我给你找找

网友C:
fft参数设置不对的话,会有泄露仿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发的第二张图里面,你的spectrum设置有问题啊,start/stop time以及sample count/freq  以及后面的star ...

输入信号频率是1kHz,时钟频率是1MHz,采样得到的点数希望是4096个

那个设置我就直接看的一个博主的设置的,还没来得及去学理论

anyway,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t参数设置不对的话,会有泄露仿不出来的。

感恩,那要怎么设置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频率是1kHz,时钟频率是1MHz,采样得到的点数希望是4096个

那个设置我就直接看的一个博主的设置 ...

看看这个

我给你个建议,比如你的输入信号带宽是1k(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直接用的1kHz的输入信号);你的OSR是1MHz/(2*1kHz)=500;
相干采样,要满足:fin/Fs=采样周期/采样点数,也就是fin=Fs*采样周期/采样点数;要让fin在带宽内,且接近信号带宽,你采样点数设置为4096的话,这里可以用3;此时,
fin=1MHz *3/4096;

你在仿真的时候,fin就是这个值,时钟信号就是1MHz,然后仿真时间要包含3个fin的周期,最好比三个周期大一点;然后仿真出来结果

FF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end freq 是否有考虑osr。 建议贴一个频谱图上来

更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我给你个建议,比如你的输入信号带宽是1k(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直接用的1kHz的输入信号);你的 ...

好,我试试!谢谢你谢谢你!救大命了

网友:
需要加滤波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谢谢你谢谢你!救大命了

你是研究生吗,这东西问师兄不就简简单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研究生吗,这东西问师兄不就简简单单了

组里是搞EDA的,没有师兄师姐搞模拟...做这个是因为要验证师兄的idea 已经麻烦模拟组同学太多次了,才来发帖子的

网友:
计算SNR的时候只需要算信号带内的噪声,End Freq改成信号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