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 计算问题

楼主(2024-10-15):
http://outputlogic.com/?page_id=321  用这个网址生成的CRC verilog程序,仿真求得值和 http://www.ip33.com/crc.html 计算获得值不一样,使用的是CRC16 For USB模式,想请教下用使用成功的吗?能否共享下?

网友:
输入输出翻转对上了吗

网友:
输入输出是否反转,输入数据是hex格式还是其他,多项式是否正确,结果是否要异或;不行就多测俩网站 网站结果一样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
初始值呢?

楼主:
输入、输出反转和不反转都试过,做异或运算了,我自己单独写了一版(参考C语言的实现逻辑),CRC的计算逻辑是对的,缺点是计算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