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ADE L Expresiion设置请教

楼主(2024-10-15):
如果想在Virtuoso ADE L仿真时的Expression中除以某个电容的值,应该怎么样写表达式呢?(会遍历电容值,所以期望能有个表达式,不用自己手动计算)

网友:
比如你这个公式名字叫A
然后你另外加个公式
A/Cap
你要遍历的话,电容肯定是变量,这里我写的意思是Cap就是变量名称

网友:
设置电容为变量CL,然后公式里:VAR("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