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DO的STB仿真低频相位问题

楼主(2024-10-15):
我在设计LDO跑STB仿真的时候,分别跑了轻载和重载的情况,并且查看这两种情况下的波特图,发现这两种情况下低频初始相位不同。特别是Iload=10mA下,低频环路相位从180°开始;而Iload=300mA重载下,低频环路相位从0°开始。相位从0°开始不是正反馈了么?这怎么解释呢?

请问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如果有需要我补充的信息,欢迎大神的指点和帮助。

关于电路设计,我第一级采用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是跟随器,频率补偿采用受控电阻产生的动态零点追踪补偿功率极点。

Iload=

Iload=

网友A:
300mA重载下可能某个管子漏电了,检查一下所有管子的状态,特别是body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mA重载下可能某个管子漏电了,检查一下所有管子的状态,特别是body的漏电 ...

没有漏电的情况,我VDD都用5V来供电,本身工艺是9V的管子。